D610拿适配器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0-09-20):
DELL  D610拿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也不充电,但是其保护隔离已过,供电场管上有18.5V的电压,开机键上有3.3V的电压,按开关能拉低电压,就是不开机,拿电池能开机啊 。有那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还望不笠赐教啊 。

网友:
  可能在池充电电路中的一个小管出问题了!好好查查吧

网友: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各脚供电满足不,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设备器保护隔离mos管坏

网友:
我现在不懂供电的满足条件啊 ,保护隔离已过啊 ,就是不开机啊 ,各供电场管上也以有供电啊

网友:
修好了,MAX1535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