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 8600GT黄金版 导致主板关机,在线等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20):
主板正常,在插别的显卡或者不插显卡都正常,逸彩 8600GT黄金版 插上后开机开始跑码,跑马都正常从C1 00 中间26 29也过了,一直跑到7F 7R停住点不亮 再过十几秒就自动关机。
GPU1.35V 显存2.09V
GPU对地阻值 3(我修过好多块显卡对地阻值3都属于正常范围,修复成功并点亮测试正常)
这几张我就不太明白了 如果是短路的话应该开机就会掉电不会等码跑完,难道这显卡上也带了温度检测?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最后发现是CPU的温度过高保护了! 对不起啦,不过显卡依然是有故障,能亮显示器的灯,屏却是黑的,无任何显示!

网友:
在2D的时候能听到认到显卡的响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起先没接喇叭,刚接了一下,在过26 29的时候有“滴”的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灯变色说明行场同步有了。问题出在三基色上面重植一下。

网友:
接DVI试下看能否点亮,可能TTL电路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片显卡不带VGA接口的,两个都是DVI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也怀疑应该是跟GPU有关,等重做GPU再看看行不行,这种故障现象应该不是GPU局部损坏吧?

网友:
在GPU里面这两个模块是分开的,如果VGA模块坏了DVI没坏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