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8脚 2539*893Z 是什么芯片 我怎么没见过呀

楼主(2010-09-20):
中间*看不清好像7 好像Z,有谁知道呀 先谢了 主板内存插槽旁边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啊 ,这样你说得都不清楚,别人更加不清楚啦~

网友:
是什么主板上面用的呀,与内存那些脚相连的呀?

网友:
没图没真相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个图片 看一下吧,型号也写得不清楚

网友:
1234脚独立 ,5678脚连一起也不接地

网友:
我觉得跟6137   5331  83310 差不多

网友:
看引脚不是场管,线性稳压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元件排号是U开头的是集成电路,是Q开头的一般都是场管!

网友:
很明显是7 LZ 可以查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基本确定是场管,可以搞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5678脚连一起接3.3V  2脚接地  4脚和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想连的话,那么就是9173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请问9173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