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0-09-20):
惠普V3000的单桥机上掉了一个点 查其点位图定义为#0 请问这是空点吗? 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 下面的文字是U54.28,#0,$9999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也不知道 脚位怎么数的 晕了

网友:
看看焊盘,如果这个点没有连出线到过孔,应该就是空点

网友:
一般是信号的都会把名称写出来,这个#oi没意义。应该是空的吧。

网友:
好像按C,输入2024这个点位有通到哪里的显示。忘记是不是按C了,HP点位图看得少

网友:
用小刀刮开就能看了。。。。。。。。。。。

网友:
是边上的点,挂开不影响做桥,挂开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