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顽固文件

楼主(2010-09-20):
电脑硬盘个个分区下都出现了“autorun.inf”文件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病毒“遗孀”

方法如下:

假设autorun.inf文件夹是在D盘,操作如下: 打开“开始”,选择“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行窗口,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一下命令:

第一步:输入D: 然后回车

第二步:输入rmdir /s autorun.inf 然后回车

第三步:当出现提示时,按“Y”,并回车

其他盘照此方法执行即可!!

网友:
看看,希望对自己有用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装个金山卫士,什么顽固文件,恶意IE,插件都能轻松搞定,哈哈·

网友:
这个文件貌似是U盘病毒免疫的文件。。删除了干吗

网友:
哦!!以前也遇到过但不知道怎么删除的这次学到了!!

网友:
还是P处理高手

网友:
很实用的小技巧

网友:
真好用,我试过了,删了

网友:
感觉自从熊猫病毒出来以后,现在的病毒都会在硬盘的根目录下建立这个文件,尤其有些U盘病毒还能建立以根目录下子目录名为文件名的运行文件,就算重装系统,双击盘符后就又感染了。我一般在重装前进PE把所有的盘符检查下,把病毒删掉再格C盘,重装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