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1600 256M 掉了一个小芯片,请问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0-09-20):
面前图中白色指的地方掉了一个芯片,请问是什么。。。
图片是我自己上网找的,所以图片是有芯片在,但是不知道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
看一下如果边上有四个330的电阻就是一个08门电路。

网友:
哪是LM324运方IC

网友:
谢谢了。。。我明天试试看啊。。。。

网友:
翻了一块出来看了。确实是LM324

LZ要注意1脚的位置,在右上(你画箭头的地方)

网友:
谢谢了。。。我补上一个LM324,,,有显示,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