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跟供电线还是信号线

楼主(2010-09-20):
跑线是跑供电线还是信号线呢. 跑线是不是跑主要的线路.还是要一条一条的跑.....

网友:
这个 主要是根据你目的来说啦,比如说 USB借口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在我们排除接口短路外,首先测供电脚,如果供电脚对地阻值为1的话 我们就得跑供电线,如果供电正常 信号对地为1的话我们就跑信号线啦,通过跑线来确定具体是那里开路了,什么元件出故障了!

网友:
那要看情况如果是供电不正常就跑供电线,信号不正常就跑信号线。

网友:
一般都是信号的多吧

网友:
你想跑什么就跑什么。找出线路的走向和电路结构,参照本区置顶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不正常你就跑什么线。供电不正常跑供电,信号不正常就跑信号 线

网友:
发现一个故障点,我们会通过跑线路的方法找故障件。电压,信号均用此方法。

网友:
信号线是用示波器才测的出来的吧。本人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