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调高分辨率后开始闪屏

楼主(2010-09-20):
有一台19吋液晶电视高压板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使用一月多突然出现黑屏,关机再开后屏一明一暗的闪,图像是正常的,把分辨率调到1024/768后不闪了,怀疑程序问题,重刷程序后还是那样,考虑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手头没有外置电源,用一个电脑电源引出12V,然后把绿线跟黑线连接,开机后调高分辨率到1280/1024,图像正常,不过用了一个小时后有时屏会突然黑一下,而且黑屏的频率逐渐增加,请教各位故障的根源在哪儿?

网友:
应该是电源或高压板的温度过 高有东西空焊的,各个供电电感高压包等。

网友:
应该是屏是问题

网友:
看高压板供电有无鼓包电容或虚焊现象如果没有可能是灯管老化的先兆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闪屏机器,后来换了个电源适配器就好了。楼主是不是用电源适配器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电源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
自己动手制做一个测试高压条,直接12V供电,测灯管,如果还是一会儿闪或黑屏,说明灯管老化了,如果正常,就说明你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生有虚焊或变压器性能不良等,可以改通用高压条解决,要飞四条线

网友:
谢谢各位回帖,故障原因找到了,还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400V100UF的电容没有容量了。疑惑的是电脑电源12v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2A,应该完全可以待用的,不知为何有时还会闪屏。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液晶 它用的是 也是外置电源盒,,但是 有个 盒子 接上 后屏幕出现水波纹,而且时间长了 会出现闪屏现象,,有的 盒子 接上 后 没有水波纹 也不闪屏,,盒子的牌子不一样但是都是 12V4A的 而且都是新的,,我就郁闷了!有人知道 原因么?(供电不足 我用过12V5A的也不行 )

网友:
修这问题,最好用视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