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各路电压如何测

楼主(2010-09-20):
要测试各点的电压值,数字万用表一端接测试电压点,另一端应该接在哪里啊?是不是接在330U的大电容负极上?谢谢。

网友:
黑接地,红接测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要在地上打个钉子接上去了?

网友(点评):
。。。。。你娱乐大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呀,你行不行了啊,主板上都是地 。没有地哪有回路。

网友:
我确实是不懂得,请不要笑话。
电源中的黑色输出线是地线吗?如果黑线有断路的话,那么黑笔接黑色输出线,红笔接各测试点,那不是测不了吗?

网友(点评):
其实你不需要纠结这个,你只要知道数字表黑表笔接地就行了,你把笔放到一个螺丝孔里也算接地了。你是需要学修主板吧?没必要去考虑那些工具坏了是什么情况,你可以去电子电路基础或新手入门里面多看下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 不管红黑表笔接地都行,总之有一个表笔接在主板的拉地端另一个表笔去接检测点就行了。

网友:
不是,先看·它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