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S6575VER跑52FF又出新问题了,

楼主(2010-09-20):
如题,每次跑到这里就掉电,从C1一路跑过来,26,显示器启动声,但是还没等显示器出字,就跑到52FF,然后立刻掉电,求高手给个思路,
这是一台放置时间比较长的机器,
现在内存换过,硬盘换过,电源都换过,集显,
维修过程,
从机箱里把板子拆出来测,不能加电了,拆谐振电容,能上电了,不跑码,且5秒掉电,掉电之前的瞬间测CPU主供电正常,测量各电压,阴值,基本正常,茫无头绪,因没有测供电上下管,
这两组供电上下管上面是有散热片的那一种,比较麻烦,所以最后拆掉散热片,先把下管摘掉,测,是好的,又焊上,并且从别的板子上找了两个谐振电容,把原来的拆掉的补上,接着打算拆上管,因测主供电还算正常,所以暂时没拆,先刷了遍BIOS,无果,继续掉电,放弃,
第二天,接电试了一下,00FF,且不掉电了,哎,怪了,管他,反复点RESET,有时能到C1,感觉不是内存问题,倒像是一种死机,拔电,反复测试,并用手触摸各蕊片,观察检测卡变化,发现用手摸到一个供电上管的时候,跑码了,一路跑过,,
死马当活马医,加焊此场管,意外之喜,主板OK,现正烤鸡中,
有个疑问,
短路加电掉电,那么场管开焊属于开路,也会引起掉电吗?
又出问题了,正常使用一天,第二天开机,它又52FF了,强制加电能把码跑完,每次跑到52FF就掉电,再点PW开关,就马上能启动,这个应该不是保护啊,本机是SIS南桥,83697HF的,IO,
这两天又陆续做了些操作,焊下了声卡,网卡,网卡主控,还是52FF,天啊,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查一下北桥跟显卡的供电有没正常,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今天把主板从箱子里拆出来,它又出了新故障,不上电了,测32。768晶振两脚一脚0。9V,一脚2。3V,感觉不对,先拆了谐振电容,点开关,上电了,却不跑码,上电大约七八秒的样子,掉电,现在有复位,点复位开关检测卡灯正常,

网友:
内存主供电对地75,辅助电压对地55,这个正常吗
不挂CPU,VCORE对地45,下面是电源接口各线对地
黄,516
红,422
橙,364
灰,622
紫,473
绿,583
小四口对地,515
北桥背面的大焊点上测到一个487,一个92,北桥是SIS的,在桥背面没有电容,有点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哪位给个意见撒?
不知道查哪儿了,郁闷啊,

网友:
不上CUP空板加点看看掉电不掉  CPU换了吗?

网友:
这种掉电的不上CPU是不会掉电的

网友:
no,不上CPU或者是不加小四口照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