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版本的XP启动、运行最快?

楼主(2010-09-20):
我的电脑运行总觉得不太好,打开“我的电脑”后出现页面后还要再等它重新刷新一下,才能稳定,想换个系统,不知哪个版本的XP启动、运行最快?请指教!
电脑

网友:
电脑启动除了系统本身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对于系统而言 原版系统相对好一些 有免费的

网友:
电脑运行速度取决于很多方面的,要想速度快的系统就去找精简版的吧,不过那些系统不怎么安全

网友:
绿茶网吧系统 速度快

网友:
深度7.0也可以很稳定才300多m

网友:
电脑公司的xp系统不错。

网友:
用原版的吧,速度很快,绝对的纯净,但是系统不是很安全啊,lz说速度慢,导致速度慢有很多因素,包括系统在内,还有配置方面的原因了,比如内存,cpu这些啊,建议lz先试试换个原版系统,速度还慢的话,考虑硬件配置了,最好装系统的时候重新分区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深度9.2的还可以

网友:
电脑公司的xp系统不错。(windows XP sp3.gho 454m)机子老的话有些驱动要自己找。
http://www.downcc.com/soft/info/2831.html

网友:
安装版的还行,不过得自己打补丁,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机子是双核的,但有点老,05年的。我用你们推荐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萝卜家园XP 9.8

网友B:
装原版的系统,然后自己优化,这个我觉得最安全了。另外要看你机器的配置了。

网友:
我觉得每个版本的XP都很好用了,是不是机器问题啊

网友B:
不错的帖子的啊!!楼主说的不错的,支持了……
http://a16.qionghua01.info/
http://a17.qionghua01.info/
http://a18.qionghua01.info/
http://a19.qionghua01.info/
http://a20.qionghua01.info/
http://a21.qionghua01.info/
http://a22.qionghua01.info/
http://a23.qionghua01.info/
http://a24.qionghua01.info/
http://a25.qionghua01.info/
http://a26.qionghua01.info/
http://a27.qionghua01.info/
http://a28.qionghua01.info/
http://a29.qionghua01.info/
http://a30.qionghua01.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