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技嘉M61蓝屏维修(换多种系统,重建RMB不行)

楼主(2010-09-20):
技嘉M61蓝屏维修过程:1:换多种系统,不行。2:进入PE重建RMB再装系统不行。3:查看主板多个独立网卡,取下独立网卡还是蓝屏。4:850取下主板网卡IC(如图),不蓝屏没网络。5:装回独立网卡,好了。

网友(点评):
是MBR吧 , RMB? 人民币?

网友:
有的是系统问题,也有一些的是南桥

网友:
这个蓝屏的问题很难搞的,原因很复杂,之前有听过时钟会导致蓝屏的帖子!!!

网友:
网卡坏导致的蓝屏很常见

网友:
网卡坏引起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坏网卡要屏蔽掉

网友:
应该是重建MBR吧,引导区记录,RMB变成人民币了

网友:
是不是让雷击了

网友:
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你换下试试

网友:
是让雷击了

网友:
上次在工厂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没搞好,最后把板子报废了
不知道楼主最后怎样处理这片板子?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看代码能修好主板,蓝屏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搞 好了,用风枪拆下网卡IC,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就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