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5R,彩屏

楼主(2010-09-20):
机器怪就怪在有时彩屏 ,有时正常。正常的时候,放电影啥的都好,不定啥时候,突然彩屏,竖条纹,慢慢出现的。
多数时候,外接时又可能会正常,这时候屏显也正常了,所以不怎么好测量。
多数时候,还是正常使用的,不过,不定期竖彩屏,也很讨厌。
以为是屏线问题,想换个屏线试试的,请指教。
使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

网友:
估计百分之90是屏。。你彩屏的时候外接看看。。。

网友:
换台主机点的试试看呢..

网友:
屏的 可能性大呢

网友:
如果,外接是一直正常的话,问题应该就出在屏身 上了

网友:
最好老个图

网友:
不定时出现彩屏,应该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偶也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易出问题,芯片是G86-703-A2,跟HP DV2000显卡门中所用的一样,

网友:
个人也是这么以为的,正准备作 BGA

网友:
你最好先换个屏测个几小时再说,这款机器屏也会出现白屏的或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