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不通电。。。

楼主(2010-09-20):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CRT显示器  说是不通电
        我接到手二话没说  立刻拆机 ,,,
    但是拆来了 。。 。 想想   ,
我咋就不看下现象啊 。 。   他们说的不算,因为我是维修人员啊    我应该开下现象啊  、。
   于是通电,,  果然不通电 。。。
  不知道咋了 ,脑子里一闪 ,检测电源线是否正常,,,,
  于是   把万用表打到交流挡,,   哇塞, 没电压,,,,
       换电源线。。。  显示器通电。。  接上信号线,,,  正常显示,,,,
    郁闷到了住,,,,,

  从中得到一个结论:   要想成为一名正在合格的维修人员,不单单只是要有耐心,恒心和过硬的技术,,
      还要有细心。。。  因为我们是维修员  ,千万不能只单单的听客户怎么说,我们就直接动手维修,,, 那是不对的、。 一定要自己亲自检测下。,看下现象。
   修东西  一定要合理利用好 《望。闻。问。切》    也就是说
  接到维修业务时,我们先要问下客服怎么引起的 及什么现象   然后自己在测试,接着在维修,千万不要像1我这样了    白忙一场。而且给客服的印象也不好  。。。
    一定要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说得对啊。有些小细节往往被忽略了。特别是那些有阅历的人。

网友:
确实有些时候吧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我最近修了台彩电,客户说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我电话里建议客户换电源插座试一试,客户说电源正常。于是,客户将彩电拿到我的维修部,我开机试了,果然如客户所言,那就拆机检查吧,我用一个带开关的电源线直接接的主板的电源插针上,彩电工作正常,难道开关坏了?检查后证明开关是好的。顺手拿起电源线一看,原来是电源线由于弯折打火烧断了,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怎么就没有看到呢?要知道我修了20多年的电器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都不好意思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