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v3000奇怪的故障、、、第二个病人了、、求救

楼主(2010-09-20):
v3000单桥的机器
病因描述:开机掉电、、、0.02。。。。0.09。。。。0.05不动了就
拆机测电压
待机3。。。5。。。都有

后来发现5v_s5和3v_s3都没有出来
量控制角为0v
在往上就找到pm_slp_s3#没有电压
如果这个电压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话
为什么5v_s5和3v_s3都没有呢
是试着把这两个电压直接搭通
电压是都有了
而且主板灯会亮了、、可是开机后是状况电压还是老样子

这个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机器了
  第一个死了
现在又来一个
怕怕
再死老的话
老板的脸色

怕怕啊
有那个修到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
晕哦
怎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人遇到过吗?
难道v3000真的是一上来就杀桥嘛??
我遇到两个这样的问题了
一模一样的
所以想弄明白在干它
可是我对图纸又不是很了解
那个大侠搭把手啊

网友:
建议楼主按时序来    你这样问法  没人帮得了你 !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先把单桥排除了,这个单桥真的很有问题的

网友:
直接做下单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先做桥。。。

网友:
这个确实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我有个V3000单桥,问题是不开机,压桥可以,重做桥OK

网友:
可触发而这个信号没有,如果是南北和一的桥,那还就是他的事

网友:
有点没看懂 我修过一个 v3000 单桥 mcp78的桥 开机掉电 拆下芯片重做还是不行 以为是cpu供电虚焊 搞了半天最后是 桥虚焊 郁闷

网友:
这个应该是MCP67的桥吧,待机0.04,不自动触发的,这种情况应该也是桥的问题,这种桥比较容易坏,加焊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这种桥爱坏,上次也碰到过一个重植不好用,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就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回的那个机器就是丛植还是没有好
就放弃了
那晓得昨天又来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今天压了还是没好
看来只有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信号是不是理解为高电平开启呢
我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电压
都是0v、、、、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拆下芯片重做还是不行 以为是cpu供电虚焊 搞了半天最后是 桥虚焊 郁闷】】】】
怎么理解呢?丛植了怎么又是虚汗了????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是这个信号是虚汗了出不来呢还是坏了出不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我吧芯片摘下拉重新值的朱 然后还是掉电  以为是cpu供电问题 最后又补了两边桥 好了 最后结论还是桥的问题  并不是桥没焊接好 而是桥本身就有问题了 你想想桥的最高散热温度不超过100度 100度 锡根本就不能化什么能虚焊腻?应该就是乔内部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单桥的,是桥有问题,没仔细看过图纸,但你这个应该是它没错啦,

网友:
桥的问题大啊

网友:
那看来还是得换个了、今天忙还没有做那个呢;;;;明天弄了在说

网友:
这种单桥的机器 其他地方都不爱坏 直接搞桥 一做就好 我遇到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