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7打印故障。。急急急

楼主(2010-09-20):
我有一个hp1007的打印机,打印多张的时候,后面几张的头行会往下移,比如说第二张的头行会打在第二行的位置。。。急求老鸟指点。。。
打印机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别来捣乱了

网友:
送维修站吧,这个机器一般在保

网友:
你的意思问题在板子上喽

网友:
打800电话 看他们能不能教你给机器恢复一下出厂默设置

网友:
硒鼓 那块周围不对劲。。。

网友:
这种问题只要你仔细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纸张可能受潮了 或者锉纸轮有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检查下进纸部分和走纸通到。
可能是走纸和鼓转动不同步

网友:
检测搓纸轮,和进纸部位

网友:
一张一张打可以吗?要是一张一张打可以的话,那就是说搓纸轮无问题!要是你说的那情况,就是仔细检查进纸轮上的齿轮组,有否损坏或错位!打自检试试,打开机盖来回四次,回打张自检出来,如果连续打几张都是这样的话,请检查下搓纸轮是不是脏了或坏了

网友:
看看打印品的纸头有没有污迹
没有的话问题在鼓身上

网友(2010-10-20):
檫下搓纸轮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搓纸轮上面有碳粉了,再是看下走纸通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过搓纸轮,用了快2个星期了,好像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呵呵搓轮 这个问题太常见了 基本每天都要换好几个机器的搓轮

网友:
换搓纸轮和分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