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8南桥发烫

楼主(2010-09-20):
开机没反应的 现在把网卡芯片RTL8111B拆了之后,V1.5_LAN正常,主板可以上电,但南桥发烫,周围的电容有好多都是短的(阻值0.3左右),怀疑南桥坏了,请大虾指点
芯片

网友:
你的应该是雷击的板子,南桥差不多坏了

网友A:
哪位大侠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