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10-09-20):
向你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最重要的就是在不好的情况,查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我上次修出来的是待机3点3伏,电压不稳定,更换那个对地电容就好了,就开机了,不亮是MAX18451输出1点1的V电容容量失效引起没有电容出来,这个电压不紧供北桥,还要供给显卡一个电压,所以引会起点不亮,经验总结更换两个不同电路上的元件,你可以做一下参考

网友:
请问楼主在和谁说话?不过我还遇到过X31 TB62501没有升压,造成ON3 ON5不稳定的。

网友:
{不亮是MAX18451输出1点1的V|

1.1V那里来的电压,1.05V吧

网友(2010-11-05):
x31 有4组。。电压的。3.3   5   1.8   1.2   待机都要有的。。那个没出来就找那个。。。

网友:
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我修过,修好了。

网友:
楼主,我有点看不懂,看样子你好像在和谁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