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教会我修点火的机器

楼主(2010-09-20):
今天我们这边停电
本来说放假滴
结果老板硬是买了线在旁边吧电搭过来
刚弄好就来客人了、、兮兮
废话少说了
机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联想F41
整几个这个进水的机器都没有好
所以现在有点阴影了都
不管它、、接机上电待机0.05
不对的这个是。。基地老大些教的哈
客户叙述机器的自己游戏的时候突然掉了
就开不起了

还有这样坏的。。说是基本都没关机过、、、乖乖、、你这样用不给我们送菜才怪

大概给客户说了哈状况

拆机

测电压

无三五伏

873420脚1.08v

乖、、看来是有敌情

看过老师们的点火帖

测了哈主板上没有严重短路的地方

只是有个地方阻值小

就拿出烧鸡大法

直接从电源接口打一个电压到PL6

上电

打表、、怕怕

只好把表调低点慢慢来烧鸡

开始低了、还烧不出来

慢慢加火、、、嘻嘻、、来温度了

发现pc50和pq21烫

nnd吧我烫安逸老

客户还以为我电到了

O(∩_∩)O哈哈~

蜂鸣档测阻值14

找板子换掉

在上电0.03

按开关触发呼呼呼上去老

装机、、、、、、、

对了这个机器开关是18。。的电压触发、、

                                       PS:有个疑问。为什么机器会坏这两个东西呢???

                                                电池好像不能用。不充电了

                                                   电源也是好的。。。机器不关机怎么会烧这两个东西呢。。那个老师来解哈惑呢

网友:
肯能是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 损坏的吧

网友:
大电流是什么意思??
开机不都那样用的‘
而且电池坏了的

网友:
  机器损坏有使用的原因 有环境的原因 有设计的原因 有元器件不良的原因 楼主这个可能属于后者

网友:
请问下楼主采用烧机法的时候电压是怎么一点点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加一次要加多少合适呢?

网友:
不明白,这是点火回路吗?
MS不是所有保护隔离电路都可以称点火回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看自己了三。。你觉得够了就好
反正一次别太大

网友:
这种短路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啦
你搜哈。。。有版主写的很经典的
我只是从哪儿学来的套用了而已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南方人啊!有的话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四川滴、、嘿嘿

网友:
LZ的语言很幽默啊.
不过,这个机主够狠的,机子一天开到晚,不坏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