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不开机 掉电

楼主(2010-09-20):
该机在七月因进水 当时进烤箱后ok
本次属返修 裸板带cpu内存上电到0.72a掉电 不上内存也是0。72a掉电
用带灯假负载测 灯全亮 假负载上的vcc 1v  参考 0.7v   pg 0.9v 时钟一个有2v 另一个没有
直接查时钟芯片 发现芯片周围以前被人动过烙铁 被动烙铁的地方对图纸
时钟芯片 CLK_3S_REF 经 r251 去 CLK_R3S_ICH14 南桥
r251 不是22欧 有好几k大 拆下量也是 估计是以前被烙铁烫掉边了
找废板换电阻 开机不掉电了
总结: 掉电的范围太大 缺一个时钟的信号也不行啊 附图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几台,很多是MOS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种机  我也修过  也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和风扇有关系吧

网友:
我遇到的是ADP3208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被雷击坏的多

网友:
都能修出是小件坏了  真是厉害啊!学习了 !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看懂图纸啊!!!

网友:
这种机子雷击坏不好修.

网友:
最后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