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盈通AN5战神版通病一列

楼主(2010-09-20):
前天接了几块盈通AN5战神版的主板,全部是不开机,并且内存槽的左上角供电MOS管烧黑了,附近一颗6.3V1000uF的电容爆浆,全板各供电都不正常,南桥供电1.2V无,PCI-E供电1.5V无,把烧掉的MOS管和电容换后,本以为肯定会好,可是,如下图 :电压还是不正常,测得VCC2.5V没有电压
经跑线到一8脚ICW83321G,量出其电压明显不正常如图所标电压: :刚开始没注意搞了个W833100S上去,呵呵一点反应都没有,查其PDF才知道不通用,后来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一样的,换后
主板非常听话的跑码,显示正常OK,此板终于修复了,现在手上还有几块这样的板子,症状都一样,
问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代用W83321G(W83321S除外)!

网友:
这种PWM芯片只要测量1.5脚供电正常。7脚高电平就可以直接换它了

网友:
饼大。。。何解? 7脚高电平  什么意思。。难道 正常时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的意思是7脚电压为低电平就是坏了 7脚应为高电平  可是此管坏了7脚也是高电平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PCI-E的1.5V是测哪个脚?

网友:
不会要我去买新的吧 那样发不来

网友:
饼哥说的高电平是相对3V来说的吧

网友:
如老赵所讲CI-E的1.5V在哪个脚可以测得,谢谢!

网友(点评):
PCIE无1.5供电。供电是给桥的

网友:
饼哥的意思是7脚为3V以上1.5脚有5V这为ICW83321G坏,是低电平就找7脚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原来是这样~ 饼哥也不说清楚

网友(点评):
以为你悟性高吧

网友:
这个W83321和RT9202差不多爱坏的很。

网友:
走过路过帮忙加点分啊,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处于学习阶段~ 呵呵 悟性不太好啊  人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