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入XP系统之后主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0-09-20):
  今天客户送一台电脑 进入系统老是自动断电刚开始用了3个小时左右断电,再开十来分钟 一小时断电。CUP散热没问题不发烫,光驱数据线也拔了,硬盘数据线也换了。还会有哪导致这故障呢

网友:
把电源拆开 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启动后量下5v和12v 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试试,把显卡卸载掉重装驱动

网友:
我见过好几台这种情况的机子,网吧的,不定时自动关机(记住是不定时自动关机,会有规律的自动关机八成是散热的问题),电源换了,CPU散热检查没有问题,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换了,就差U没换,最后居然是CPU坏了(死都不相信是U的问题),AMD3800+和5200+这两种较多,后来U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除了散热问题之外在就是电源供电以及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了,换个电源不行的话再查下主板内存,CPU等供电电路

网友:
先查cpu散热,没问题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不好的话输出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试  在看看U散热好不

网友:
导致自动关机基本不是散热问题就是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遇见过几次。  AMD的CPU就会有这种毛病。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 ·前几天有个客户配的一台机器····用了几天说反应的情况和楼主一样的 ·· 后来重新换了内存条 ···之后用起一切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