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板子开机黑屏

楼主(2010-09-20):
接到一台HP V3000的机器,965的板子,8400显卡,开机黑屏,但没有一长两短的报警,键盘大小灯也不能切换。卸下内存,指示灯闪烁,并且有连续的报警声。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拆下重植焊上还是一样,黑屏,但是无报警。电流上到1.8然后跳回1.0左右就不动了。CPU肯定是跑了,并且过内存了,所以南北桥,CPU电路应该都没有问题。似乎是这个显卡芯片坏了。请教各位,这个片子坏的比例高么?知道这个是显卡门的芯片,但好像一般都是虚焊的多,直接挂掉的不常见吧。

网友:
最好换一块2010年的G86-631

网友:
显卡门,建议更换新版芯片吧~

网友:
显卡挂掉的也有,呵呵,通病嘛,最好找一个新版换上。

网友:
最好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了吗?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也有一些不是,是显卡外围的电路问题

网友:
HP的这款机器是通病,显卡易虚焊,看样在你要换一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天气热了我这隔几天来台V3000都是显卡 ,做显卡吧

网友:
楼主试试用洗 板水刷下CPU座子,有没有跑CPU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