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193WIDE白屏维修

楼主(2010-09-20):
早在一个月前修过一台联想19寸显示器白屏,只是动了下屏线就好了,前天客户送过来说又白屏了
动了下屏线又能显示,过了大半天后又白屏了,没有办法把屏线一根一根用烙铁焊上去后,
到现在也没有白屏了(一天到晚的开着)。今天又有一台一摸一样的也是白屏,把屏线插了下,还是白屏,本以为屏坏了,后用通用驱动板一试,屏很正常。后也用烙铁把屏线一根一根焊上,白屏修复OK,以前就有修过长城白屏的,也是屏线引起的,我用烙铁一根一根焊上至今快半年了也没有再退回来过。所以我建议大家碰到联想193这种通病,直接用烙铁把屏线焊上去为最佳方法,前提是你烙铁技术一定要过关哦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插接件虚焊~加焊应该就可以

网友:
那片状的 屏线很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
可能是座子虚焊了,焊那种座子更需要焊功的,还得有好烙铁,比焊线难多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都是排线引起的
换了就好

网友:
遇上这种
我上把屏线插上去。不白屏了。
就用热熔胶固定屏线。

网友:
这屏我也修过白屏,和楼主一样本来是插一下就好了,后来也是上电烙铁搞定的

网友:
联想的液晶显示器都有这个问题
用细砂纸砂干净,再把接口清洗干净,
用热胶固定,一年都没返修过

网友(2010-11-26):
嗯,,都是经验啊。、

网友:
对于这类故障我的解决方法和楼主一样,也是将座子拆了,用屏线一根一根的焊,我认为这最好的解决方案.比重新插屏线或是换扁的那种排线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倒是哦  可是每次眼睛都看得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