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卡。。让我头大了

楼主(2010-09-21):
今天有块华硕478主板。故障是没有声音。我一看声卡外接线没有连接,也没有跳线。心想问题应该不大。。报价50。客人说没问题?很有信心地搞起来。想正好没有生意。很快结果就不完美了,我看驱动什么都有。把跳线又跳了。。未果。换个系统看下。。一样。。又换了最新驱动。。没有招了。。和客人说给他一个USB的声卡。。还好勉强答应了。插上不断发现新硬件,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再次不尽人意,在换个PCI的。结果又是。。。。不想说了。。大家看了。。能帮忙的就发表一下把。我在线等答案

网友:
把主板原来那个声卡摘掉,再上独立的看

网友:
呵。。。这个我到是没有想到。。好的我明天拭下。感激不尽。

网友:
BIOS里把集成的关闭了、。

网友:
我遇到过查USB声卡还烧的呢。最后把板载的拆了,加PCi的声卡搞定,建议拆掉再加独立声卡

网友:
我一般BIOS里闭了装就OK,呵呵,除非客户心里不份了,我就当面吹了,再装

网友:
建议将原来板载的声卡吹掉,再上独立的

网友:
在BOIS中,把原声卡关了试一下

网友:
先把、坏声卡IC拆掉不然可能会影响到南桥工作

网友:
BOSS中关掉声卡那一项。在加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