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D865GLC/D865PESO主板插内存跑D5掉电?

楼主(2010-09-21):
刚接手时发现I/O坏,换后,不加内存跑E1内存报警,量各项电压也正常,后插上内存,跑到D5就掉电了,有时候开机就掉,BIOS也换过了,现在真没思路了,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下....

网友:
量一下开关电压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压都对啊

网友:
电源换过了没有。压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电压及cpu供电的电压,这板子座易开,开机压左上角试试,再有掉电后开机有没有报警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座我也压了,有报警,跑D3的时候有不正常的报警,到D5就掉电了...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没换过,可是电源是好的啊,北桥压了没点反应...

网友:
同样问题我也遇到过,怀疑北桥有问题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