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Greatwall 450ROG的图纸,谢谢同学们了!

楼主(2010-09-21):
现在手上有一个
Greatwall 450ROG的
笔记本
,现在是有时不能触发,有时不触发,晕菜,人家拿来的时候是亮机的,但是现在,哎,有时候亮机也不能开机,电流到了0.45到0.54, 还希望同学们提供一下
电路图
咯! 不胜感激!!!
笔记本

网友:
刚拿来机子的时候是能做系统,但是坐上系统,不能解压,换硬盘,设置BIOS都不行, 真晕菜了,只好刷BIOS试试,没想到,刷了就不行了,又细看,主板让别人修过了,而且修的很严重,我就晕菜了。亏了,只有看图纸了,但是现在又没有,你看········

网友:
先提供板号

网友:
LZ >
Did you mean a
GATEWAY
450ROG ?

网友:
是这个笔记本,怎么你知道这电脑? 这电脑被别人修过好多次,哎,都有腐蚀的地方,现在我正发愁呢

网友:
到底是gatway 还是great wall

网友:
这个笔记本我真修的晕菜了, 这笔记本太牛了,本人修机不多,但是见的机子还算多了,这机子开机就只需要0.5V的电压, 我在修的时候,没插显示器,一看到电流跑到了0.5就认为没有修好,真晕死 多谢同学们的关心,现在我修好了!

网友:
GATWAY和GREAT WALL? 当然是Great wall 450ROG拉

网友:
修至宝
的帖子
很多机器在只有cpu和内存的时候 亮机电流才0.5 6的样子 ibm的t40的机器就是

网友:
哎 这机子 是修好了 但是现在又不行了 北桥又 有问题了 真晕死了 郁闷啊 真的不想搞了 但是人家拿来是能亮的 现在不亮了 不好交待啊 还是再搞一下了 这机子被被人搞的太垃圾了 哎 现在电压就停在0.48,0.49上了 就是不亮机

网友:
显卡这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