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K8NF-9 修好了

楼主(2010-09-21):
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请各位师兄弟多多指教

话说前几天给一个朋友装了台二手机玩玩普通的网游,配置是技嘉K8NF-9和3000+

今天朋友把主机抱过来说,这个主机怎么玩游戏,差不多半个钟就会自动关机。

我马上插上主机试机,大概半个钟后,果然XP自动保存关机了

凭经验判断,可能是跟温度有关,主板保护,摸了一下CPU散热,还好,正常范围以内

然后摸了一下桥(单桥),贼烫。嘿嘿,找出问题了,那还用说,肯定是桥太热,主板保护了

马上换了一个大一些的散热片,并且用CPU散热器DIY了一个北桥风扇,OK,信心十足的开机试机,半个钟后,XP又很自觉的关机了
接下来一系列的测试开始了,更换电源 内存 硬盘 显卡 NO
再继续 刷BIOS  NO
难道是IO? 换    NO
彻底郁闷了,看来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可以前没有修过这种故障

没思路,只有请教BIG BOSS了  Q了饼哥, 饼哥正在忙,不过还是抽空回了我一句:看下开机针电压是否有变化吧

正是这句,仿佛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修好了这个板。

接下来测试待机电压,1.7V?不对啊,跑线到旁边的一个三极管,查了一下电压,原来凶手是它,别看它个头小,干起坏事来,可

真够贼的。开机后,这个故障管,输出电压继续走低,导致拉低PWRBTN#(相当于按了一下关机键)所以系统保存关机。

马上动手换掉它,插上电源,再测4.97V,哈哈,对了。赶紧加电测试,准备对表

半个钟过去了。。。 45分钟过去了。。。 1个钟也过去了。。。。。。

此板修复

总结:能正常开机使用,所以根本没往待机电压这里去想,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故障,被我忽略了,浪费了大半天时间。

IO兄弟我误会你啦

网友(点评):
希望 以后总结 完善一些 把为什么 那个三极管会导致这个故障 等原因说清楚 这样你自己也会渗入的理解.对自己以后的进步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很少遇到,给我提醒了一下

网友:
待机电压,1.7V 能开机? 还是自动关机的时候是1.7V   求解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主板确实不怎么经得住用啊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哪个管不行了,还能用这么长时间,在关机啊

网友:
请问那个三极管在开机点电路中作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三极管在开机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细节,像这样的故障是很让人头疼的,今天看见了就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