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麻烦大家谈谈全红的内存维修

楼主(2010-09-21):
麻烦给为高手 老大 说下全红的内存 ,从哪个方面入手 都是什么问题导致全红比如 SPD 等等 造成全红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占楼旁观

网友:
郁闷啊 怎么高手都不出来啊

网友:
我说了,仔细看我发的帖子你会发现一下有用的东西,不要只会看图。起哄。
仔细阅读你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网友:
老哥你的帖子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
可能是SPD,PCB,颗粒短路。颗粒短路的我是一个一个焊下来排除,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很郁闷,

网友:
兄弟,我拿回来的内存板子,到现在还没修上一条内存呢。白花钱了。郁闷。

网友:
1:双面的刷成单面试试。
2:刷成单面后还是全红,就相邻的两片代换,一般换个2-3次就可以找到引起飚红的那一片了。

网友(点评):
DDR2 ,DDR3的这个办法够呛。BGA不适合这个办法。

网友(点评):
就相邻的两片代换,一般换个2-3次就可以找到引起飚红的那一片了. 这样搞太辛苦,

网友: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100%完全 突破, 但是对付大部分 全红内存我已经拿下。取得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