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0-09-21):
最近被一台IBM G40的搞的头疼了,客户拿来时是不开机,接上电源适配器连充电灯也不亮,等拆开了机器,通电测量,一切又正常了,以为是电源IC稀焊,加焊了电源IC装机测试,一切正常,通电测了两天(经常开关机,还有把机器用力掰几下)正常,交给了客户,客户用了几天故障又复发,这次就怀疑是IO的问题,加焊了IO,装机又正常了,但通电测试了一个下午,故障又复发了,请问大侠,这故障是不是南桥稀焊,这样也会连充电灯也不亮吗?

(已修复)呵呵,忘记给该贴收尾了。说来好笑,碰到这故障无计可施,就在TB淘了块板回来换,没想到还是一样,晕倒,就是淘回来的板是坏的也不可能一样的症状吧,只有外设的问题了,先把CD-ROM拆掉,还是一样,再把软驱(还带软驱,晕死)拆了,正常了,把CD-ROM装上,装机,用了几天没问题,叫客户拿走,到现在完好,呵呵。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待机是否正常 就你这样描述 不好判断

网友:
看看电源接头有没有问题!从隔离电路查起,再看3V, 5V有没有

网友:
拆开后要检测时都是正常,想把它搞出故障了都难,这样才不好办。
绝对不是电源插头问题,故障时用电池也是一样不能触发。如果发现插上电源适配器充电灯亮,就是拔掉电源也是能正常开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以为是电源IC稀焊,是哪个IC,不触发后参数多少,叙述不详细

网友:
你加焊的是IO吗,IO型号多少

网友:
有待机没 不 出发时是有没有3M5M有的话不触发大多是南桥造成

网友:
单纯不触发的话还比较好判断,就是不能触发连充电灯也不会亮,,拆开后又能正常触发了,晕啊。

网友:
楼主先不要装机,裸 板试试,看是不是每次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