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系列:图解 HP5100 系列激光打印机定影膜的更换

楼主(2010-09-21):
原创!为了让入门级的朋友能过过DIY的瘾,特发此贴。

图解 HP5100 激光打印机定影膜的更换

    故障现象:打印机能正常工作,但打印件中部有一条白色带。
    故障原因:打印机定影膜破损。
    故障排除:更换定影膜。详细过程如下:

HP5100 A3激光打印机如下图:
    以下是更换 HP5100 A3激光打印机定影膜的全过程。

网友:
    第一步:拆出 HP5100 激光打印机定影组件
    1、向内推打印机背面的纸架钮,放下纸架,如下图;

    2、松开纸架吊带,将纸架放到底,向后抽出纸架,如下图;

    3、拧下两个六角头螺丝,小心地向后抽出定影组件,如下图;

    4、至此,定影组件拆离打印机,如下图。

网友:
第二步:拆卸 HP5100 激光打印机定影组件
    1、破损的定影膜,如下图;

    2、在定影组件的一侧抽出两个插件,松开线卡,拧下两个小螺丝,如下图;

    3、在定影组件的另一侧松开线卡,并拧下一个小螺丝,如下图;

   4、松开两侧的弹簧,如下图;

    5、拆下定影组件上盖,如下图;

    6、将整个上辊向上取出,如下图;

    7、下辊也有破损,若不更换,定影膜会再次破损。拆下左侧齿轮,松开两个白色轴套,向上取出下辊,如下图;

    8、至此,定影组件拆除完毕。

网友:
     第三步:更换 HP5100 激光打印机定影膜并恢复
    1、如下图,将导电橡胶齿轮套入新下辊,套入白色轴套,并将下辊放入定影组件架;

    2、如下图,除掉破损的定影膜,细心地将上辊上的积碳清除干净,不要刮伤。在上辊外表面较突出部位均匀地抹一层硅脂。把上辊左边的固定底座取下,小心地将定影膜套入(一定注意方向,深色导电边朝左)。安装到位后,转动一下定影膜,若活动自如,则安装成功。否则,卸下定影膜重新涂抹硅脂,再安装。直至活动自如。

    3、按拆卸的反过程,依次还原各个部件。安装完毕,上机测试。
    预祝各位马到成功!

网友:
更换a3机定影膜,膜的品质,下压辊/轴套有损也要换,不然绞膜机会很大

网友:
好多年 不换膜啦

网友:
楼主,这是5100SE ,不是5100 ,或者你说5100系列,另外说句,5100SE想加网卡的兄弟可以联系我,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
对你幸苦发帖表示慰问,辛苦了。

网友:
辛苦。这机器我还没换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zgyhds 的帖子[/ur
非常不错,以为挺难的,还行吧

网友:
还没有换过这东西啊,就是被这东西烫过。

网友:
先收藏,学习。我想问楼主,HP2600激光彩打,打印时出现一个横条,也是换定影膜吗?过程也差不多吗?

网友:
先收藏,学习。我想问楼主,HP2600激光彩打,打印时出现一个横条,也是换定影膜吗?过程也差不多吗?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机型我没见过,但是横条多半是股的或其他原因。
定影膜的问题一般是竖条。

网友(2010-10-23):
这款机器我换过好了几台了,换和楼主讲解的是一样的,这个机器用的话很好用的,一般都是工厂和公司用的多点,个人都很少买A3的

网友:
看了懂了一点,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慌,还是要亲手实验一下才行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虽然没有遇到过,对了 ,楼主我现在遇到个美能达163机子的毛病 能帮忙解决下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4983-1-1.html

网友:
使用几年的机器,后面有些塑料卡子是很容易拆断的,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好资料  碰到过这个系列的打印机 但是还没有维修过  希望下次也碰到个  好练练手  感谢楼主的分享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