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登录超时 错误码0x00000001

楼主(2010-09-21):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QQ登录是一直超时,并报错0x00000001,重新装了系统还是如此,我在百度里搜索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解决。请问各位大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已经三天了都没有解决,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
百度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剑上花
的帖子

网友:
换地方,换台电脑试一下,看能否登录?
排查一下是否是你的线路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被禁用了?你试下WEBQQ看能登陆不··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win7吗?如果是的话,去微软官网下个补丁。网上很多解决这问题的帖子。

网友:
我用的是xp系统,重装系统后其他都正常,就是QQ登录超时。不知道防火墙里是不是设置了什么限制?

网友:
首先,我要知道你的电脑有没有连网,我才能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上网都正常,就是QQ登录超时,其他的也正常。

网友:
试过把QQ重删掉 在下个! 或者路由设置下 网光里面在重新设置 看看可以不~

网友:
乖乖 这是没网络啊 有没设置代理啊

网友:
把原先装QQ的文件夹删掉 或者 再安装的时候换个文件夹装 试试看
不行的话再试下这个 打开qq登陆界面 点击 —》设置—》更改登陆服务器类型(有人试过UDP类型可用!)

网友:
换一个系统版本试试看啊

网友:
你上网环境怎么样?会不会被网管限制了?

网友:
更换一下安装文件夹试试看

网友:
重新安装QQ

网友:
换个最新的试试。。。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后来换个QQ版本 就好了。
不要用那种测试版本的、

网友:
换一根 内存 看看

网友:
弄个2008试试 应该是网络的事 从新下载一个QQ 我也遇到过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换了个系统吧

网友(2010-11-13):
检测网络,再检查本机硬件

网友:
把QQ文件夹删掉,重新安装QQ!

网友:
我遇到这个情况,你先把所有的盘格式化,看看行不行,不行再换一个内存试试。是在不行只有换主板

网友(2011-11-25):
网络不稳定,没联网

网友:
据我了解o1好像是没连接网络的报错

网友:
换一个低版本的QQ就可以了
http://www.pc511.com/dispbbs.asp?boardid=4&Id=299

网友:
网络能连,QQ上不去。应该是系统把你的QQ禁用了、最好换个系统的版本试试看。

网友:
QQ补丁。。要下载补丁更新。。。这问题我遇到 过。只要一登陆。。打开聊天窗口就把QQ给关了。。当时也重装了。后来更新补丁后。正常拉。。也花费几个小时去弄。。

网友:
网络故障,如果能上网,而登不上QQ,重装QQ,也可能杀毒软件禁止QQ运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邪门的。重装系统,重新安装QQ软件,问题解决,至今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