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此电路

楼主(2010-09-21):
广达代工的,保护隔离电路大都有此电路,请高手分析一下,D/C#,BLC#,是何种情况下的不同变化,起到保护的作用的

网友:
低电电平有效,也就是这个管子不工作,没有导通,这两个信号是高电平呢,那就是这两个管子就导通了,拉低电压。这样线路上的电压就输不出去,从而就保护了电路。

网友:
在哪种情况下,分别为高,分别为低?

网友:
D/C#,BLC#,分别代表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Battery Low 7.5V

网友:
学习了,欧阳老师点评很经典

网友:
即便PQ48不工作,处于截止状态时,ACOK,由于充电芯片得到正确的ACIN,就会输出高电平的电压,从而导通PQ47,因为PD1没有回路,

网友:
如果两个信号(应该是io发出来的)都是高电平的话,结果使pq47的g级为低电平,即acin变为低电平,切断电源,保护电路。

网友:
讨论,讨论,再讨论

网友:
从楼住截图部分来看就是分析的一个保护隔离电路吧。我不是什么高手,我也是刚来基地的。个人认为如下:
当接入适配器VA2应该给电池充放电芯片的DCIN供电吧,充电芯片检测到ACIN之后会发出ACOK所以导通PQ47,拉低保护隔离电路P管。在导通之前PD1后面没构成回路,不影响。
ACOK导通P管之后产生待机3。3V和5V电压之后,PU1才有可能工作。D/C#,BLC#,两个信号都是从27页,估计都是从EC发出来的吧。这个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还希望高手来此分析。不过就两个信号分析的话有四种情况,不过在此电路中只有三种情况:
D/C#为低电平的情况下,不管BLC#如何变化不影响ACOK。
D/C#为高电平的情况:(ACOK本身输出高的情况)
               BLC#为高     PQ49导通   PU1的4脚输出高电平   PQ47导通  拉低保护隔离P管
               BLC#为低     PQ49截止   PU1的4脚输出低电平  PQ47截止

目前我只能想到这些,如有不全或者不对的地方,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D/C

D/C#,BLC#,全来自EC,前者像是适配器电压控制,后者好似电池电压低控制,是估计的,

网友:
D/C# ACOK信号正常 EC就发出D/C# 表示 适配器检测正常
BL/C# 电池电量低 EC和电池通过SMBUS通讯 检测到电池的电量不足以维持开机 就发出 BLC#,这个信号是在使用电池的时候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