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挡C1

楼主(2010-09-21):
此主板的内存时钟有3个正常1.9V,3个时钟测试点没有电压。内存时钟是有CPU给的,CPU的是南桥发出的,是CPU座子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
没人回答,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
AMD CPU 管理内存

NV 时钟是由 桥 发出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桥的问题。指单桥的板。

网友:
桥空焊多,特别N板子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时钟测不到是因为这三条时钟中间串了一个电容。
这板应该是北桥空焊。

网友:
我觉得先换掉CPU试试。再换内存,再查内存供电地址数据线是否正常。最后才查桥。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上800的卡C1``换667跑码正常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