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SL410 如何解密?

楼主(2010-09-21):
IBM SL400 SL410 如何解密?

网友:
找同样型号的密码芯片替换试试。。。

网友:
顺便说一下,码片在背面,一个8个脚的芯片里

网友:
找同样的主板,换

网友:
直接刷啊  那机器 密码在BIOS 里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刷码片的,换没用的……呵呵……

我这可以搞定,需要站内短信给我,

网友:
密码没在BIOS里,试过了

网友(2010-10-21):
sl400 在BIOS里面  SL410K 在一个 密码芯片里 PS2408

网友:
跟T61 一样的。有码片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 刷芯片就OK

网友:
这个解密比较麻烦了 ,要找同样的主板 更换 BIOS芯片 码片 还有I/O 才能解密

网友:
换密码芯片就好了

网友:
同样型号的密码芯片替换

网友:
换码片  刷BIOS  要不就换板了。。   哎。 IBM  的就是麻烦哟。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上次换了一个一样的码片
结果  也是有密码!!!
真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