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9550-G3-256B-DT测试花屏过程疑问

楼主(2010-09-21):
开机第一瓶花,第二屏不花
用r3memid1.07版本测试报mda0 2 27 56---59 换背面左侧上数第一颗好了。不花屏,再用1.12版测也不花屏,再用1.13版本却报错了,回过头来,再用1.07版本测同样报错,开机与开始时一样了,过了一宿,同样问题,刚开始不花,测试只有就花了,而且用r3memid -nocfg 1测试没问题,再用r3memid -nocfg *花瓶,回过头来,再用r3memid -nocfg 1测试就花瓶,请教技术小组什么问题

网友:
显存不良或排阻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有没有与gpu有关,该gpu被别人加焊过

网友:
GPU都被人家干过了最值得考滤

网友:
排出排阻的问题了
是不是我换错显存了,可以肯定显存是好的
正面排列  u1  u2                                  反面  su1    su2
                           u5                                 su3
                            u10                             su6
  我换过u5    u10   su3  su6 还有su1,排阻 换过前四个的排阻
不知道我换得正不正确,请指正

网友:
显存没换错就 查一下有没断线的吧。

网友:
请问查是查显存ad线吗。是A后面带数字的都是吗,还有dq后面带数字的都是,还是还有别的引脚

网友:
看下VREF电压是不是vddq的一半。 如果不是的话,去掉电容再查, 如果还是不正常 就差vref产生的分压电路

网友:
谢谢你,我修东西一般第一步就是测电压,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些
请问查是查显存ad线吗。是A后面带数字的都是吗,还有dq后面带数字的都是,还是还有别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