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9-21):
   我这有一块梅捷的主板前几天用的好好的  上次有个朋友在那玩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我把他强制开机也没什么发烫的元件检测卡也不显示代码就是内存那有个RT9199P芯片有点烫手 我换过了还是不开机  不直接强制开机的话绿线上也没5V电压 有没有高手遇见过这种问题给小弟点思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说仔细点

网友:
换个电源先,不行在测下绿线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有没断路或短路现象.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我也感觉难道很大   我换电源试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