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9-21):
acer v193w,开机正常,10秒后开始闪,然后就黑了。判断为电源一体板问题。拆下一体板,准备接上电源测试电压,没有接驱动板,刚插上电就炸电源了。目前手头没有同样的板,找了一个代用板测试。接上+5V、GND、ON/OFF、BRI四根线后。接上电源指示灯为黄色,亮了一下就灭了。按开关后,还是黄灯一闪就灭了。
请问此机的电源板和别的不一样吗?还是驱动板有问题?有经验的朋友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找到 炸电源板的 原因了么??

网友:
电源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没拆机前开机还能亮机,可拆下电源板后,空板不接驱动板接电就炸电源。

网友:
很明显的灯管问题
电源为什么会炸呢?

网友:
刚用代用板测了一下,灯管没问题,正常。
在外面架了4根灯管,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那你 裸板 空点 的时候 为什么会 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