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

楼主(2010-09-21):
待机电流0.02A,有3.3V, 5V和1.8V电压,开机电流到0.46,马上掉电,掉电后电流显示为0A,无3.3V, 5V和1.8V电压,不拔下电源插头,在按开机键无反应,拔下电源插头从插,又有0.02A的待机电流和3.3V ,5V和1..8V电压,请问高手们从那里下手来查,我换过TP62501,情况依旧,技术服务小组们给说说从那里下手来查

网友:
你这情况  应该是后端有短路,才造成开机掉点,查一下后端

网友:
反复开机量各电感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哪个没出来就修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