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池不加电

楼主(2010-09-21):
  一块技嘉845gz-rz主板,上电池不加电,取下电池可以加电,但cmos肯定是存不住,取下电池测条线帽是3.3v正常,上电池测变为4.2v,把电池到条线帽的三极管,电阻都查了并且代换了故障依旧。暂时没辙了就到处摸一摸,发现io(8712-f GXS GB)很烫,于是换掉,故障解决了,上电池测cmos跳线也是3.3v。

  虽然修好了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io坏了会把条线帽电压拉高?

网友:
主板不保存换IO可以解决。 多逛论坛、还有南桥。南桥旁边的晶振。 都有可能。

网友:
CMOS电路跑一下,

网友:
Io内部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有一只脚是检测RTCVCC电压的。如果IO短路内部引起串路了的话电压就可能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