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D61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21):
电流到0.49后掉电,开机后三个指示灯同时亮两秒钟后掉电.

各电压正常,CPU复位正常,不知应该从何查起了.(这机器曾经开机亮过.)

但装上后就不亮至今

网友(点评):
电流仅到0.49A,CPU供电应该还没有出来吧.可以查查此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哪位能指点一二
难道没人遇到过DELL 掉电的故障吗

网友:
看看1999旁边是不是掉了个小电阻?
还有检查下cpu核心电压

网友:
CPU不过,重点查CPU这边和北桥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我碰到过 CPU坏 。三个灯 闪几下 。掉电的。

网友:
CPU不工作引起掉电,个人觉得还是仔细打一遍小电压

网友:
DELL的D600和D610掉电好像是通病,应该是3.3V的问题。不过我不清楚具体的,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重点还是要查CPU的

网友:
量一下温控看正不正常,还有救市EC

网友:
量下网卡是不是短路了  网卡虚焊或短路那三个灯狂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