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点不亮

楼主(2010-09-21):
开机后电源灯变蓝时有一亮闪过,电源指示灯一直就是黄蓝交替闪.没有修过.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点屏试一下灯管。

网友:
查一下你的电源到AD版的电压是否有跳变,再来决定故障部分

网友:
如果是LG19W  的不要去考虑高压板问题  把上下的灯管高压线检查一下  这款机器通病 高压线脱焊
    现象如楼主所说,换高压板的确能暂时修复  但是不到1个礼拜   客户的机器绝对会再拿回来,而且新换的高压板也会被烧坏。

网友:
先换块板试试

网友:
你最好把型号也报上来,,,,

网友:
多谢大家了,这几天休息。到时按大家说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