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IO芯片,一般都通用不,型号大致相同的

楼主(2010-09-21):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一直提示BO,用打阻卡测内存电压正常,假负载CPU供电好象也正常,呵呵。想换下IO,原来的IO是WINBOND 的W83627F-AW,手头现有W83627THF,可以互用吗?
还有,IO有通用这个说法吗?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应该不行 我只用过W83627HF-AW代换过W83627F-AW,可以正常开机跑码 其他显现没见过。。

网友:
你去网上查下你要代换芯片PDF对比下 针角定义一下就可以代换

网友:
有些通用的 要看那些主板咯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楼主你这两个芯片阵脚定义好像不一样

网友:
现在出的IO好多都不能对换了,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提示BO沙BIOS 试下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BO 不过内存。 换内存。用刀片刮下内存弹片。用酒精刷下。

网友:
zanghuquan
的帖子
W83627THF不能代W83627F-AW。
W83627HF-AW和W83627HG-AW都可代W83627F-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