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61gxm-m 不显示

楼主(2010-09-21):
清华同方 精英761gxm-m 板载显卡连接显示器不显示,但显示器指示灯能从橙色变为绿色,蜂鸣器叫两声。加块独显用半个月左右也无显示了。试着压北桥还是一样,北桥供电都基本正常。无从下手,特请教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显卡

网友:
叫 喇叭两声??不理解 如果是叫一声 还好办... 叫 三声 也是故障表现 叫2声???????
如果是叫一声 显示器 灯变绿 不显示 RGB 打值看一下吧

网友:
谢谢回复,确实叫两声:滴————滴。R G B 对地都为055(二极管管档)。

网友:
刷下BOS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先可能是我听错了,现在叫三声,后两声较快可能听成一声了。
滴——滴滴。

网友:
李璇
的帖子
叫两声是显卡不过,集成的不过查一下桥供电,时钟,换内存试。不行就刷BIOS。都不行的话一般都是桥挂了

网友:
可能是集成显卡坏了,换板。
谢谢各位

网友:
精英761GXM754 的内存供电管MF4 易坏,导致内存供电低,或者无供电 (3055,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