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鱼10盘N4自校准长时间不进行。。。。。。

楼主(2010-09-21):
求助,鱼10盘N4自校准长时间不进展。。。。。。
本人近来接一鱼10薄盘,有大量坏道,接终端输入指令 N4,,22进行自校准。结果,等了半天,用‘跟踪也不见进展,沉不住气了,N50强行终止了自校准,后断电,再通电后,发现有很多错误信息,再次运行 N4,,22,还是没反应,请问该怎么办???
求助

网友:
要备份固件后从2跑的,并且跑到99自动停后后要不断电回写APP,再从10跑。详细的方法网上已经有很多了,我就不多说了。
9和10代已经是80G/头,用一阵后就会磁头性能不降,必须重做适配。而在99之前有很多适配工作,包括自动调整盘片密度,这些LOG中有显示的,从后面跑基本上是跑不过的。因为如果适配都不对,就会有大量坏扇区,很快会溢出。我试过从10开始跑的盘,很快31记录上几万,基本上都不会动的盘,从2跑的话,则最终成功跑完P表总记录也只有几百个。

网友:
麻烦再问一下师傅,我该如何备份该盘的固件呢,手头只有PC3000???

网友:
用9代TK40模块去备份和回写,PCHS方式备磁道时APP要手工改成0x238长度,ROM不一定备得出来,要自己用指令备,网上也有很详细的方法的。

网友:
郑冬青师傅如不嫌弃,收我当徒弟吧,我的QQ:290657773

网友:
该盘已修好,谢谢冬青师傅指点~~~
我的方法是: 先N31跑完,后N10跑,最后ERASE一遍,OK.
修复效果比较满意,一个绿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