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不显奇怪故障

楼主(2010-09-21):
这个做过北桥,就是进系统时在XP那还能看到,过了XP后就不显示, 这是不是桥没做好

网友:
系统那些都有再重新做过吗?先把硬盘内存那些都换个试试!!!

网友:
插独立的显卡试一试,如果还是一样 有可能桥没有做好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能不能正常   正常的话就是外置的东西坏   声卡网卡显卡之类的    桥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和内存的问题引起XP滚动条过后不显,但屏是亮的。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换系统。换内存。 量内存电压。 不进系统时看下键盘点是否死了。 如果无死。插独显。

网友:
现在在做桥  好了给大价回复,这桥做得我郁闷啊。。。。

网友:
郁闷还是一样,屏有亮但是没有显示,还会重启,谁碰到过啊?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在换个硬盘,进系统不正常时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不行刷个BIOS.不正常时是集成显卡测下7408的,没有就要重新做北桥了.上独立显卡的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换过没?没换过先换系统,换了就可能是桥问题,先在BIOS里面把所有外设屏蔽了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客户说是那驱动的问题,这是杰林AM2的。要那专用的驱动才可以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如果能进那么是驱动问题.如果还是不稳定那么就是没做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