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掉电

楼主(2010-09-21):
我这里有片精英845GV-M2,本来座子开焊了(用灯座测过的),焊完OK亮了,准备装箱装完试机,这板正常就是开机C1断电在开机就跑码亮机,但装进去后反反复复的转转停停代码C1,不上U不会掉电电压一切正常,电源换了,U换了,内存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请问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方正品牌机

网友:
12V电压量了吗? 说清楚点。

网友:
内存供电 测了吗?

网友:
12正常,内存供电正罩

网友:
内存供电汇稳定,是造成主板掉电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引起反复重启。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加焊南桥  以前试过跑C1加焊南桥OK 精英这个型号的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我打阻卡打了正常反复量了很多次

网友:
看下内存槽两边有没有排阻.用风枪加焊排阻..

网友:
内存供电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写给你的供电脚你查了没?时钟你查了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我以前也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跟你的板一样的,以上方法都弄过,没弄好。

网友:
早几天又收到这个方正的   内存上管软击穿

网友:
这个板从前我修过,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不上内存掉点吗,我以前是不上内存不掉点,上了内存就掉电,我把IO按了下就好了,你试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