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G的CPU无复位,PG

楼主(2010-09-21):
待机0.04,上CPU触发到0.7左右,无跳变,用假负载测到复位和好信号都为0,南北桥都换过了,无图,不知往哪修好了

网友:
再说一下,CPU核心供电芯片的PG是有点,跑线路连到了EC,会是EC的问题吗?

网友:
修电压啊,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查下南桥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
CPU供电都出来了,核心供电芯片ISL6262的PG都出来了,一路到EC的,我把南桥摘下来测,PG没到南桥去,不知是电路问题,还是这种芯片组的设计问题,芯片组是SIS671+968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所以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查了时钟IC,有电压输出,没示波器,不确定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
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修复发回甘肃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