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显示器行管烧啦!

楼主(2010-09-21):
收银设备上的小显示器行管烧了,型号是13007N-A的 能用ATX电源上的13009代换吗   兄弟们帮忙啊   在线等  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看一下参数,如果差不多久可以换,

网友:
电源管的参数不一定适用于修行管,,,最好用黑白电视的行管,,,

网友:
应该可以的。而且功力好像也比原来的大一点的。

网友:
行管代换时,不是说电压,电流能满足就可以的,,,还有其它的要考虑,,所以楼主用ATX的电源管,,,不一定就行的,,,可以会发热太大,,,

网友:
13009完全可以代替13007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