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关机自动重启竟然放电解决

楼主(2010-09-21):
同行拿来一T60本,说关机自动重启,他怀疑南桥问题,灌黑胶的南桥可不好搞,于是拆机检测,首先排除开机键问题,拆下键盘,短接j7第19脚开机进系统,软关机一会重启,再开机硬关机(长时间短接j719脚)还是自动重启,看来键盘一定没事,进论坛泡了一会,大家一致认为I/O BIOS问题多,好吧先放电试试,拔下cmos电池,用镊子短接J12,五分钟后开机。发现故障解决,装上键盘,维修结束。

网友:
我有台进水的笔记本。
晒了一天,开机电流还上上不去。
结果我放了放电,全部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不一定就是这样,不开机的机器放电有可能正常,重启的机器很有可能反修。

网友:
同样3楼版主的说法!

网友:
以前修过台华硕的,不跑码,放电居然跑码显示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因为没有材料没能解决  下次试试

网友:
像楼主的,大部分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真的很少遇见啊!我还没碰到过一次!

网友:
我也遇到过,ACER的,不过四开不了机的

网友(2010-11-03):
有时候放电能解决很多问题的,不妨一试!

网友:
  记得以前是HP什么机子来着,跑马不亮机,放个电就亮了,使用一直没问题,不知道原理